楼主(2007-03-14):
请教高手
有谁知道安川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用什么芯片来驱动的?
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型号?

网友A:
芯片上面有型号的。

楼主:
芯片型号:ok2x NPN晶体管,
请楼上告诉我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B:
我公司能为你维修

网友C:
您可以去WWW.GOOGLE.COM.CN上去查,只须输入型号即可,还请问谁有安川变频器的电路图纸!谢谢。

楼主:
我自绘了安川变频器676GL5-IP的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就是不知道那个晶体管的型号,需要高手解答

网友D(2007-07-27):
我对安川变频器有所研究。QQ28737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