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请教安川变频过流故障是如何检测的?
通过驱动板通讯线的哪个应交连到主板 的?

网友A:
一般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检测原理,而不是检测器件!

楼主:
我的意思是:
过流是不是检测通过取样电阻采集电压信号,然后与基准比较,判断是否过流?

网友B(2007-04-17):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IGBT过流-检测交流桥臂电位与下桥臂IGBT E的电位间电压,通过下桥臂光耦PC929 检 测,再输出到PC817,再送到检测三极管,再送到主板。交流侧过流-三相交流电流互感器,经触发板两级运放放大隔离后送到主板,再经主板运放放大隔离后通过ADC块,经过数据总线送到主板CPU,再与参数设定值比较判断。直流侧过流-直流侧电流互感器,经ADC卡,经数据总线送到主板CPU再与参数设定值比较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