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我现有一螺杆水泵,扬程是50米的.在乡下不能起动(可能是电压低),在城里能正常起动并能正常工作.电容由原来有16换成20后.在乡下正常工作两次(起动两面次)后又不能起动.泵体有发热现象.哪位高手大哥帮我说说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容不要乱配,不是越大就越好,很容易电机发热烧了!你都知到电压不够是多少呢?有没200V?

网友B:
功率多大呢?,是否可以考虑买一个稳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