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我是这样做的:
在CPU属性里面吧OB的中断调用时间改为333ms,
然后在OB35中写下了“
   SET
  =   M32.0”
然后在OB1中调用

A M32.0
=Q1.0 //q1.0是个二极管,但是为什么 Q1.0的信号一直有? 不闪烁呢?

程序没有重复赋值现象。

应该怎么改正呢?程序执行时间大约10ms。

网友A:
Set   那是置位,你一直置位当然就一直输出了。你一定要使用OB35作的话,你需要每一次调用OB35时,对M32.0作判断,反转M32.0的状态。

楼主:
首先  谢谢你哈
但是虽然是个置位,但是 OB35是每333ms 才调用一次呀
不应该一直输出的呀?
如果改成以3HZ 闪烁呢?
怎么实现呀?

网友A:
你完全理解错了OB35,M32。0是全局变量,不管OB35有没有执行,只要你置1,没有置0,那么只要程序执行期间就永远为1,取反操作呀,使用Not指令不就实现了取反了嘛。

楼主:
哦  , 是的
理解有个误区
谢谢指点
以及理解了

网友B:
直接在CPU属性里做一个时基为MS的时钟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