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热继电器的保护太慢,热导片很容易错位起不到保护作用.电机保护器还好点,但大功率的太贵.求更好的保护装置!

网友A:
建议用三菱的EOCR,带数字电流显示,可以调整启动时间和过流保护时间,大小功率都能用,大功率的可以接电流互感器.我们厂的设备都是用这个的,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三菱的EOCR,带数字电流显示,可以调整启动时间和过流保护时间,大小功率都能用,大功率的可以接电流互感器.我们厂的设备都是用这个的,效果很好

价格好吗?

网友C:
电机智能保护器

网友A:
价格不清楚,我们是韩国工厂,全是进口的电器设备,我感觉他们的观念不是在这上面节约成本的,出了问题浪费的时间要比这个值钱的多,我们厂一天要创造400-500万的产值,一共不到200人,时间比设备值钱的多.

网友D(2007-05-02):
有啊!
济南产的无源电动机保护器,和JR36--63的热继电器尺寸一样大,有3个指示灯指示工作状态,过流过载保护,缺相保护,相当灵敏,价格前年是360元,现在估计也就是200元左右,好像牌子叫“新中兴”,你搜一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三菱的EOCR,带数字电流显示,可以调整启动时间和过流保护时间,大小功率都能用,大功率的可以接电流互感器.我们厂的设备都是用这个的,效果很好
不是三菱,是三和吧?EOCR是韩国的。叫数显电流继电器,公司也有的,对环境要求比热继要高一点,尤其是粉尘。质量还是可以,外形比国产的要漂亮。国产的见过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