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14):
各位高手你们好: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小项目,用S7-200的PLC控制,其中用到模拟量输入模块控制一个加热装置,要求用PID调节,小弟我是新手,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大侠给我支招,我急呀!
      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我的Email是:xiandeyin@163.com

网友A:
建议使用 Co-trust 替代模块 231-7TD22,还是比较好用的,价格也必西门子的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