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现有一厂家   使用的250KW的风机  采用的是星-角启动
问题是   星接启动时正常  在转换角接时   角接触器吸合不上   然后  主空气开关跳闸

初步分析  是不是空气开关太小   主线路  过流保护啊??

网友A:
你的电机约有460A左右吧,角接触器还没动作就空开就跳了,先把时间延时调长一一点试试.再检查一电机接线柱是否紧以及各接点

网友B:
电流正常的化,换一个大点的空开吧。

网友C: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无误,电源压降是否过大。

网友D:
换个时间继电器试哈

网友E:
电机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F:
空开是不是太小了啊

网友G:
起动时间太长,或角接错线,星接触器常备点不良,延时季电器不良。

网友H:
三角启动是星启动电流的根3倍,并且启动瞬间冲击电流是正常电流的1.5到2倍  可能空开太小,根据电机铭牌查样本选取。

网友I:
建议先检查空开的容量和电机的接线

网友J:
看看控制回路是不是抢上

网友K:
电机转速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以换为角接吧。还是要支持楼上的。

网友L:
检查电机接线,转三角时接线不对,才会空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