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4):
本人在一个项目里用PLC的位控单元驱动三台松下A4伺服系统。均采用位置控制模式,在无脉冲输出情况下,发现Z轴电机缓慢转动,驱动器面板显示3-5的转速。多次调节增益等参数难以解决。但是偶然发现,断掉旁边的Y轴驱动器电源后该现象消失。本人初步判断为干扰造成,但采取屏蔽、接地措施无效。又尝试在等待状态时用一个继电器触点禁止脉冲输入,但又发现运行时定位误差较大。恳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A:
建议换一下驱动器
松下驱动不太好用我们以前也用松下也出了一些问题
换三菱驱动后就没问题了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