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5):
我刚开始接触PLC,问一下关于西门子S-200 PLC 梯形图编程时网络块的问题。
是不是每个程序都必须分成许多网络块,还是也可以在一个网络块内编写,网络块应如何划分呀。

网友A:
使用梯形图必须分为多个网络块,语句表没有这个限制,可以在一个网络中编写。划分上没有定义,每个网络块只允许放置1个梯形图阶梯,如果你的程序只有1个梯形图阶梯,那么放置一个网络块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