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5):
本人对电容器研究多年,对利用电容器节电有所了解,但对变频节电一点不知道。
请教:变频器能否与电容器合用节电?
电容器节电大小与感抗和容抗成正比,感抗与电流频率成正比,如果增大电流频率,就会增大感抗,提高节电效果。
但不知道,变频器工作原理,能否由低频率变高频率?再由高频率变为低频率?在变频率当中能量损耗有多少?电能的质量有没有改变?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如果接电容器就会挂

网友B(2007-04-17):
以下是我的回答:
1、本人对电容器研究多年,对利用电容器节电有所了解,但对变频节电一点不知道。
请教:变频器能否与电容器合用节电?-----------
答“变频器的输出如果接上电容,电容会坏掉!变频器会坏掉!电容可能有爆炸的危险。
2、电容器节电大小与感抗和容抗成正比,感抗与电流频率成正比,如果增大电流频率,就会增大感抗,提高节电效果。---
-----我还没明白电流频率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否用词错误?或是你的理解有偏差??
3、但不知道,变频器工作原理,能否由低频率变高频率?再由高频率变为低频率?在变频率当中能量损耗有多少?电能的质量有没有改变?
-----变频器的原理是: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直流电再变成频率可调的交流电,同时电压也改变。有的变频器可以0----600Hz调节,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侧不能接电容;

网友D:
绝对不能接入电容 不但不能节电而且还有会烧毁变频器...

楼主:
尊敬的253376203:
我想向你请教很多问题,你能否把邮箱告诉我?如果你的邮箱保密,请你往我的邮箱发邮件。我的邮箱是:gclzf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