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5):
公司打算用伺服电机运动的力制作一个压力机,外接了一个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在压的过程中由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来判断电机的运动方向及速度,位置等,不知可否实现,是把程序编写在运动控制卡上吗?还是需要外接其他的设备来实现,十万火急!

网友A:
您说的很模糊,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1、手里的硬件设备是否只有1台伺服电机,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如果只有这些,远远不够,您是采用PLC或单片机作为主处理器,建议先做作一个组态;2、运动控制卡的型号,察看其接口的形式,查找适合的接口软件。我也想学习,最好将工艺资料传一份给我,共同研究。邮箱:wysrxx@163.com

网友B(2007-04-15):
可以实现,我们目前使用的美国福禄水切割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楼主的是气压,他这个是水压,用到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就是控制软件是公司自己开发的,用运动控制卡+opto光电隔离+a/d转换(这个和楼主的用处关系不大,机器是用来切割刀头位置检测的)

网友C(2007-06-21):
用伺服电机运动的力制作一个压力机,外接了一个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在压的过程中由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来判断电机的运动方向及速度,位置等,可以实现,把程序编写在运动控制卡上
当然要有这种处理能力的运动控制卡,上位软件可以自己写

网友D:
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你硬件部分还是缺东西,需要控制卡,还有伺服驱动器,我也想学习,最好将工艺资料传一份给我,共同研究。邮箱:lixuefei20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