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错误[原创]

楼主(2007-03-15):
我有一个fx2n-128mr 的plc 上电后 prog.e/cpu.e 这个灯就一直闪烁,强行用gx-developer7读取,gx-developer 认为我这是一个f1的plc.使用gx-developer 检测plc
显示:
plc 系统
锁存有效范围设置值有误
plc系统
内存容量的设置值设置错误

另一个监视软件显示:
I/O 配置错误
PLC硬件错误
那位高人给讲一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有程序的话就把程序重新下载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