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谐坡的形成

楼主(2007-03-15):
初到贵地,紧急求助各位大侠:电源谐坡形成的原因.怎样避免.谢谢了.

网友A:
谐波是由于基波畸变而形成的,如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警惕逆变管等动作都会产生谐波。他会对周边的用电设备产生干扰,比如变频器理想输出的是三个相角相差120度的正弦波,可是由于现实的输出波是由igbt开关模拟合成的,他的包络接近正弦,但不是完满的正弦。他的波形通过付利叶级数展开,含有sin5x,sin7x项,这就是低次谐波,他能使设备老化,发热,烧毁等等,还对电网产生公害,降低功率因数,增加无功功率。可以加补偿,加谐波滤波器消除,避免产生干扰,提高用电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