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6):
哪位大侠是数控磨床方面的专家呀?
请教数控磨床有几个轴,线速度是多少的问题
本人是外行,请教了。QQ403663618

网友A:
我虽然称不上数控磨床的高手,但是也可能可以为我回答上几个问题
数控磨床有很多种,请问你是什么型号的磨床呢
还有线速度也是磨床厂家自己定,并不是只有一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