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6):
谁能帮我讲讲变频器与编码器的连接法则

网友A:
只有门机专用变频器可以接编码器(变频器上直接有编码器、限位开关的接点)但内部参数的设置与通用变频器有点区别。

楼主:
接输入输出啊?

网友A:
编码器是输入设备,它的Vcc、GND分别接相应电压的正极和负极,A、B接到高速计数输入点,Z相一般可不接。然后在变频器的参数中设置编码器脉冲到达时的动作。

网友B:
一般变频器与编码器之间是通过专用模块连接的.连接方法看说明书就行了,连接法则就是:正负电源不要接错。HOHO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C:
+ - A A反 B B反 地线 屏蔽线

网友D:
变频器需要带PG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