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6):
STEP 7-Micro/WIN V4.0的sp版本一个接一个地出,不知道哪个最高的sp版本可以直接安装?谢谢。

网友A:
从西门子官方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都不能直接安装。
从西门子用户的角度来说:当修改注册表后,任何一个都能直接安装。

网友B:
对,我在安装前修改的注册表然后就安装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网友C:
如何修改?

网友D:
没有安装microwin4.0正式版,也能安装microwin4.0 sp1 sp3 sp4以及刚刚出来的sp5

将下列注册表项导入,即可安装microwin4.0 sp1 -sp5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用notepad新建一个txt文件,写入下列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存为***.reg文件。双击将其导入注册表。
然后去www.s7-200.com上下载一个Microwin4.0SP1-sp5的升级包的其中一个,直接安装……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