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画面下载电缆型号

楼主(2007-03-17):
各位朋友,我公司用了panel view600(2711 k6c2)触摸屏,不知用什么编程电缆下画面。希望有知道的老师回答,谢谢

网友A:
标准的232下载线就可以使用

网友B:
就是直接用平行线下载画面了 ,。

网友C:
请参阅<<电工技术 >>杂志2005年04期的文章《A-B产品下载线的分析比较》,上面有详细的解答。

网友D(2007-05-03):
用RSVIEW32软件做的一个项目,在我的电脑上能运行,在别人的电脑上运行,什么也没有,而且在DISPLAY下的所有项目名全是乱码,我是用英文名起的文件包名,还是乱码,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