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A转换?????

楼主(2007-03-17):
本人初入行,,,想请问各位,,PLC的输出有(模拟量:AD/DA混合  FX0N-3A)扩展模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有什么作用的???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这是模拟量的模块,2通道输入,1通道输出;

楼主:
我看了一下资料...有.2AD..2DA..4DA...4AD...等等....在概意思就是2通道的A/D转换...2通道的D/A转换.......但这又有多少道输入和输出呢?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2AD表示2通道模拟输入;
4AD表示4通道模拟输入;
2DA表示2通道模拟输出;
4DA表示4通道模拟输出;

楼主:
哦,,,明白,也查到资料了..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楼主:
D/A:将来自外部设备的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数字值,以便被PLC所使用...
A/D:PLC内的数值被转换成模拟量信号输出.执行线性控制..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楼主:
再次请问各位:
模拟量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使用时编程程序将会使用到哪此指令呢???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
温度\压力用的比较多,涉及到实数显示或者范围的时候都用到模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