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7):
各位大虾:我现在手上有一块F930GOT-VWD-C的触摸屏,在灌入程序的时候使用了等级保护,现在始终无法进入系统菜单,使用了正确的密码也不行,想问问大家知道清除里面程序的方法吗?因为我要用的是232接口与PLC相连接,所以一定要到系统菜单里面的数据传输画面才能够与电脑通讯,打电话去三菱公司问他们的回答是他们有办法采用格式化的方法清除,但属于技术机密,不便想告,真郁闷。。。清掉程序还有什么好保密的???/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三菱这个确实是保密的

我可以把它恢复到出厂状态

网友B:
应该可以把内部的用户程序给清除,然后重新下载;

网友C:
可直接找我,QQ424645233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真的是很郁闷的哦。我的方法就是不停的输密码,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就可以进去了,然后我就把密码取消了,再也不敢用密码保护了。

网友E:
兩種方法:

 1.直接下載程序覆蓋

 2.用**破解程序讀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三菱这个确实是保密的

我可以把它恢复到出厂状态

这种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把内部的用户程序给清除,然后重新下载;
这种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G(2016-10-22):
回复 网友E:
信都不通怎么覆盖啊

网友G:
不通信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信都不通怎么覆盖啊
那一般是你的线或者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