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7):
我厂水源井有两台变压器,由同一个6kv高压开关柜控制,并列运行。上周我们检修完开关柜调试完保护后送电,可是速断保护动作跳闸,这是架空线路或变压器有短路故障的现象,可不可能啊?就检修这一会儿时间碰巧短路?经过查找确实没有异常,于是到现场分别拉开两台变压器的跌落保险,先给线路送电,然后在分别合上跌落保险给变压器送电,结果开关柜没跳闸,有人说这是“涌流”造成的,我对这方面不大了解,请讲解一下。

网友A:
路过,有高人回复再来学习学习。

网友B:
速断动作的开关是本柜还是上一级?如果是本柜的会不会是调试保护时把整定值给动了?

网友C:
變壓器的重擊電流造成的!

网友D:
两台变压器的励磁涌流特大,瞬间电流相当于短路,所以速断保护动作跳闸

网友E: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F:
有时候再合一两次就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两台变压器的励磁涌流特大,瞬间电流相当于短路,所以速断保护动作跳闸
同意电工1234的发言.

网友H:
是你的高压开关柜的速断保护整定的不合适,没有躲过变压器的涌流冲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你的高压开关柜的速断保护整定的不合适,没有躲过变压器的涌流冲击。
真正的原因!

网友I:
大概是保护定值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I:
最后找到结果没有?

网友J:
应该是速断整定值错误造成的,速断保护定值要求躲过变压器投入时的励磁涌流。

网友K:
同意5楼7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