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7):
我刚接触PLC编程,想用记时器和计数器配合达到延时输出的目的,程序如下:
LD     I0.0
AN     M0.1
TON    T37, 10
LD     T37
=      M0.1
LD     M0.1
LD     M0.2
CTU    C21, 60
LD     C21
=      Q0.1
=      M0.2
不知道以上程序有无错误,我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但用S7-200仿真软件模拟的时候不行,请高手指教谢谢
改成AN M0.1是不是可以?我想如果用AN T37的话是不是M0.1不会被接通呀

网友A:
定时器没有作用,建议改成ANI;

楼主:
能给我说说为何没有作用吗??应该怎么改??

网友A:
AN T37 改成ANI T37就行

楼主:
我又改了下这回可以了吗?

网友B:
你这个例子是为了在I0.0闭合经过长延时后让Q0.1输出吗?如是这样,Q0.1不会有长时间输出,只是一闪,或者没有输出.Q0.1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来不及响应.

网友C:
啊,看不懂这个程序!
就是这一块看不懂:
LD     M0.1
LD     M0.2
CTU    C21, 60
LD     C21
=      Q0.1
=      M0.2

网友C: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也再等哦

网友B:
可以把后三行改成如下:
LD     C21
O      Q0.0
AN     I0.1                       (I0.1是停止按钮)
=      Q0.1
=      M0.2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这个问题我搞清楚了.主要原因是防真软件的问题.我用的编程软件是4.0的,而防真软件是1.2的,不支持4.0的编程软件,需要改一个地方才行,所以我编的程序不管对错在防真软件上均不能模拟

网友C:
看来高手都是很忙的!

网友D(2007-04-26):
改成这样,是否更简化一点?省掉了M0.1、M0.2

LD     I0.0
AN     T37
TON    T37, 10

LD     T37
LD     I0.1
CTU    C21, 60

LD     C21
O      Q0.1
AN     I0.1                        //      (I0.1是停止按钮)
=      Q0.1

但又看了一下帮助,省掉M0.1并不好,尤其是如果是T32、T33时,还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