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7):
请问:
    哪位师傅有三菱GX-Developer 8.0中文版软件的序列号?分享一下.

网友A:
570-986818410

我用的是这个

楼主:
谢谢!我装了以后发现和7.0版的没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7.0版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梯形图窗口居然不能用鼠标的滚轮,还有如果显示注释,那么行与行的距离会拉开很大,这样在一个窗口下所能看到的图就少了,要不停的上下拖,偏偏还不能用滚轮.现在8.0的还是老样子

网友B:
不知是否是804-999559933

网友C(2007-05-20):
三菱GX-Developer 8.0中文版软件的序列号
是570-986818410

楼主:
谢谢各位!
为答谢各位,我上传一个小程序,是用在GX Developer软件里的,不用安装.启动后就能在程序中使用鼠标滚轮了,这也是一个热心的朋友发给我的.

网友D(2008-05-19):
哪位师傅有三菱GX-Developer 8.0中文版软件的序列号?分享一下.

    306837732@qq.com       QQ306837732

网友E(2008-11-27):
三菱GX-Developer 8.0中文版软件为何不能新建项目?

网友F:
楼上的,什么版本的,有什么提示?
可能有几种情况
1。选择了监视模式安装
2。8.34的有的安装了后会不能用,和有的系统有些关系

网友G(2011-08-16):
998-598638072
好用呢

网友H(2013-05-04):
为什么在windows7环境不能新建项目啊?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