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我在用vb写一个于89c51的通信程序,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哥大姐姐。
怎样才能让vb中文本框里的数据不经过转换(因为我输入的就是十六进制),并且不能以字符串的方式发送给单片机,传输给单片机的数据必须要单片机能识别为十六进制。

     有那位大哥哥大姐姐知道的请给小弟看看源代码。
小弟在此磕头谢恩了。

急。。。。。。。。。。。。!

网友A: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38.html

这个符合你的要求哦

网友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BL As Byte                              '数据长度
Dim n As Byte                               '循环量
Dim Cmd As String                           '字符串
Dim fx() As Byte                            '发送的数据
Cmd = Text1.Text
BL = Len(Cmd) / 2
ReDim fx(BL - 1)                        '按命令长度重新定义数组
For n = 0 To BL - 1
   fx(n) = CLng("&H" & Mid(Cmd, 2 * n + 1, 2)) '分解命令为字节
Next

MSComm1.Output = fx()        '发送命令,字节形式
不清楚再联系我
注意:要把通信控件inputmode属性设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