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有台串励的电机,想控制正反转改成他励,能不能直接改电机盒的接线?

还有直流电机是不是串励、他励、复励之间可以互相改,想用什么方式改就行了??

网友A:
不能直接改.

网友B:
只要接线头全部引出到接线盒里,就可以啊,注意电流电压的控制.
不是所有直流电机都能改的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改.
请问在注意励磁、电枢电压电流等级外,还有什么条件才能改?

网友A:
串励电机的励磁绕组是与电枢串联的,属于电流励磁.
并励电机的励磁绕组是与电枢并联的,属于电压励磁.
复励电机既有并联的励磁绕组,又有串联的励磁绕组.

楼主:
昨天用上图所示的整流桥加电容,带动直流电机并励连接,但是电机转动缓慢有深沉的“嗡嗡”声音,请教原因? 且为什么断路开关震动的很厉害? 电机要平稳的话需要怎么改进!
电机参数:电枢250V,20A,2410RPM,4.1KW.

网友C:
你图上的相关计算有误,加入电容后,不接负载时才是峰值,接入负载后电压平均值由负载决定,一般取1。1 ~ 1。2倍交流有效值,而热有效值是不变的。
   原因很简单,电容电压低于整流桥输出电压时,电源向电容充电,同时向负载供电,而当交流电压波形低于电容时,整流二极管反向截止,电源不提供功率,负载由电容供电。
   显然负载不同,直流电压的数学平均值也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用上图所示的整流桥加电容,带动直流电机并励连接,但是电机转动缓慢有深沉的“嗡嗡”声音,请教原因? 且为什么断路开关震动的很厉害? 电机要平稳的话需要怎么改进!
电机参数:电枢250V,20A,2410RPM,4.1KW.
电机的参数不完全!
你选的9V励磁电压的依据是什麽?

楼主:
老信 不好意思我只是网上找的图 我买的是3KVA的单相变压器 230变110v ,也就是上图中U0=110V,加在电枢与励磁回路的电压是U=根号2*110V.  励磁回路串滑动电阻用来调速

就是弄不懂为什么会出现上面问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串励电机的励磁绕组是与电枢串联的,属于电流励磁.
并励电机的励磁绕组是与电枢并联的,属于电压励磁.
复励电机既有并联的励磁绕组,又有串联的励磁绕组.
虽然你降压取得低电压,但最关键的问题是:
1,串励电机的励磁绕组单独供电后,电枢电压也要降低提供.电机需要4根引线,励磁2根,电枢2根.原来串励电机的引线只有2根.
2,励磁电流应该也是20A.110VDC.
3,电枢电压110VDC,电流20A.
只是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请电机专家发言.

网友D:
同意“老信”发言。串励电机改它励,就改变了电机的原有特性,因为串励电机特性和它励电机特性的区别是很大的。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串励改它励,首先要确定原来串励的电压是多少,然后,将电机的电枢和励磁挑开,输出4个端子,再分别个电枢和励磁供电。励磁端子加入确定的电压和额定励磁电流。其三,串励改它励其实不好,除非电机的功率小,否则很不经济,原因很简单,电枢额定电流=励磁额定电流,这太不合适了。并励改它励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意“老信”发言。串励电机改它励,就改变了电机的原有特性,因为串励电机特性和它励电机特性的区别是很大的。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串励改它励,首先要确定原来串励的电压是多少,然后,将电机的电枢和励磁挑开,输出4个端子,再分别个电枢和励磁供电。励磁端子加入确定的电压和额定励磁电流。其三,串励改它励其实不好,除非电机的功率小,否则很不经济,原因很简单,电枢额定电流=励磁额定电流,这太不合适了。并励改它励还是可以的。
kdrjl斑竹的意见很好!
一针见血!
有些问题是不能直接否认楼主的看法,否则会造成打击积极性的问题.但不回答又显得不尊重楼主.无奈只能逐步点明问题的症结之处而已.留出楼主的思考空间,同时也会给大家留出讨论的空间.否则就显得我们太武断了!

楼主:
谢谢 斑竹与老信的忠告! 替很多的新手感谢两位的辛苦,给新手解决很多问题

其实我说的这套是风力变桨系统,正常工作时用的是伺服驱动电枢电压与方向的串励电机。因为现场安装(草原或高山)时需要临时的正反转来对孔,只有一个柴油发电机供电所以才想到用上面说的方法来转,经济问题暂不用考虑!
因为要正反转才临时把电机改为并励,安装完后再拆掉。
昨天的实验我也是按照二位所说的接线盒2线电枢、2线励磁,励磁供电155V并且回路串滑变电阻(50欧)分压改变励磁电流来调速(我用卡表测量达调节到10A), 电枢共给155V左右的电压维持不变,但是实际还是转动的很不正常,电机“嗡嗡”发声,很不平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斑竹与老信的忠告! 替很多的新手感谢两位的辛苦,给新手解决很多问题

其实我说的这套是风力变桨系统,正常工作时用的是伺服驱动电枢电压与方向的串励电机。因为现场安装(草原或高山)时需要临时的正反转来对孔,只有一个柴油发电机供电所以才想到用上面说的方法来转,经济问题暂不用考虑!
因为要正反转才临时把电机改为并励,安装完后再拆掉。
昨天的实验我也是按照二位所说的接线盒2线电枢、2线励磁,励磁供电155V并且回路串滑变电阻(50欧)分压改变励磁电流来调速(我用卡表测量达调节到10A), 电枢共给155V左右的电压维持不变,但是实际还是转动的很不正常,电机“嗡嗡”发声,很不平稳!
1,在电枢回路增加续流二极管.
2,取消你的电容器.
3,变压器功率偏小.

网友E:
串励电机与他励电机最大的区别是磁通不饱和,机械特性较软,类似于具有自反馈的弱磁调速系统。改成并励式后,励磁电流不能按额定电流整定,要按弱磁调速进行调整。
改成并励式后,其自反馈通路也已被切断,因电枢反应,电机可能会转速不稳,声音异常,和负载有较大的关系。

仅作参考

网友F(2007-04-18):
楼上的那些大哥,请问直流电机是如何接线的!还有一般是买专门的驱动器驱动还是什么!我需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