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导::松下的PLC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18):
请指导::松下的PLC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中的箭头和1是什么? 意思是触电闭合后,(后面少画一微分)得数字1,但手册查不到且不会输进电脑

网友A:
第一行在写完X0触点后,剩余的空间无法容纳指令F35,所以会自动换行,在下一行写入指令.箭头和1是换行标志,表示此行未完,下行与上一行同一程序行.

楼主:
哇,是老手啊,我的好好向你学啊,非常感谢!!!!!!!!

网友B:
F35是加一指令,这是X0用了上升沿或下降沿才会出现一行放不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