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我服务的一家单位是做电脑培训的,前几天该公司的培训电脑室有一排电脑显示器不停的闪烁(以前该公司的电脑室电脑装好后没使用前几天才用,该教室在三楼),我不知怎回事,请各位师傅指点教我消除该现象,谢谢了·

网友A:
干扰,闪烁的那排电脑是不是有动力电缆或者和变频空调用同一路电源?

网友B:
你看看不如果不是干扰就是显示器有问题了。如果总是闪烁,如水波班的闪烁就是干扰,如果大量的闪烁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A:
我遇到过是监控室的显示屏大批闪动

网友C(2007-05-29):
旁边是否有动力变压器?

网友D:
应该是旁边有什么磁性的东西所以才会这样的

国际工控资讯网
www.icpec.com
工控行业资讯门户网站
机械及行业设备尽在ic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