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2相380v电源经电源总开关到西门子2A空开接到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上[做为控制电源]不论是断开.接上220V负载端的接线,在和上电源总开关的时候西门子2A空开断开,合上西门子2A空开一切控制正常.请个位大侠帮我解开疑团.多谢......[是变压器还是西门子空开的问题]

网友A:
空开容量小了,换大点的,应该没问题。我认为变压器的冲击电流导致的原因。

楼主:
变压器是500W,有那摸大的冲击电流吗?它的冲击电流应怎样计算

网友B:
變壓器的重擊電流太大了!空開選擇的太小了!換大點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