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实际使用中,我也知道S7-200的PLC使用的编程电缆为PC/PPI电缆,而S7-300/400使用的是PC ADPTER(PC/MPI)。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因为S7系列的PLC的通讯口硬件结构都是RS485的,而PC机为RS232或者可以USB---RS232,为何不能在硬件上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或者是USB---RS232---RS485的两级转换实现PC与PLC的编程通讯而要用专用的编程电缆?

难道该编程电缆还进行协议转换吗?难道PPI、MPI协议不是在S7软件中实现的吗?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网友A:
兄弟,我虽然不能帮你,但也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最近我的S7-200连接电缆通信不了,程序怎么也送不进PLC,兄弟能帮帮小弟吗

网友B:
适配器进行MPI协议转换

楼主:
那你检查你的编程电缆了吗?我想多半是该编程电缆坏了,要不就是RS232或者RS485接口有问题,要不就是接口设置参数不正确。。。希望你试试看

楼主:
难道在S7软件里不能进行协议转换吗?在硬件上实现协议转换,有点想不明白是怎么实现的?能说说吗?

网友C:
上位用cp5611 mpi卡也可以和200通讯

网友D(2007-04-21):
都简单了,SIEMENS还赚什么啊?

网友E:
S7-200的可以用485转换的;
但MPI是不行的;

网友F:
我这几天也是做这个,但不知道怎么用双绞线把工控机和PLC相连.
还请有经验的大哥帮忙说一下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