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大家好!我是一位在校本科生,因毕业设计需要,要做一个控制系统
其中一环节需要控制水温的.详细情况如下:
1.把水加热到85°(未到85°时红灯亮,绿灯不亮)
2.到达85°后保温(绿灯亮,红灯不亮)
3.此水温控制对温度的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只需要采集一个点温度就可以了
请问1.用什么方法那个最简单地实现呢?用PLC控制是否明智?若用的话,需要用到怎样的温度控制模块?(暂定用三菱FX系列PLC)
请各位赐教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3.此水温控制对温度的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只需要采集一个点温度就可以了

  既然要求不高就用温控仪来控制,到达设定温度后温控仪就会有一个输出(模拟量或开关量)

网友B:
用一个温控器就够了,只一个温度还用PLC未免小题大作了,呵呵

网友C:
如果不计成本,用PLC很容易实现。
如果讲究价值比,建议你使用单片机做这个设计。你的毕业设计其实很简单,就像家用电热水器的温控:一个热电阻、两个指示灯、再加一块控制电路就足够了,整个价值不过十几大洋。你要知道一个最低价的fx plc 也要上千大洋啊!

网友D:
我有温度控制模块用户手册用否?

楼主:
因为还需要控制一个工业离心机的运动,所以我选择了用PLC

楼主:
因为还要控制一个离心机做匀加速和匀减速运动,所以想到用PLC来控制.
请问,若这两部分合起来,有没有什么更煎旦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C:
你所说的离心机功率有多大?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异步电机?匀加速和匀减速是用变频器控制还是用其他方式?你都没有说出控制要求,别人这么帮你?

楼主:
回答楼上的问题,谢谢指教
离心机是380v的普通异步电机,功率3kw,实现匀加速---匀速---匀减速---匀速这三种过程,是打算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C:
好吧!那就像楼主那样用PLC和变频器吧,如果是我做,会用到这些材料:FX2n-16MR、     FX-2AD-PT、PT100温度传感器、FX2n-485BD、电加热器、红绿指示灯、F930触摸屏…………
至于编程就要看你的控制要求了,肯定要用到PID这个指令,自己慢慢学习吧,别人都说给你听了也是害了你,努力!加油!

网友E:
还用PLC浪费呀.......兄弟,还没当家,不知柴米油盐有多贵,就用一个温度控制仪和一个热偶电阻就可以了,你的要求高,就用一个进口的啦........

网友C:
如果说“省”。你还不算。何必用温控仪和热电偶?一个几块钱的的温控开关就完全搞定了!

网友F:
要用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