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我以前一直用三菱的PLC编程,最近突然要求用西门子的,但编好程序后却怎么也送不进PLC,提示检查端口、传输速率,连接电缆。我用的CPU为222,CPU型号和端口都设置过了,比特率为9.6K,其他的设置都是默认的,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了,请高师指点,哪怕是一点建议也好,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西门子的PLC通讯中要求使用偶校验,那和三菱的是不同的 。

网友B:
电缆用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C:
软件,电缆,CPU,SET PG/PC,没什么了吧.........

网友D:
pc/ppi电缆的拨码开关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