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8):
70系列的变频器发现个问题,前期做完静态优化就带电机了,空载没问题。带上负载就总出问题,感觉是带不动负载。后来做了动态优化后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440的是不是也能做动态优化,我们上次做了440的快速调试,把最后的那个P3900=1,电机吱吱响了10分钟,可总停不下来。BOP面板也不能操作了,后来是恢复出厂设置电机才停下来。现在也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静态的不是优化,是对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电阻和电抗等参数的辨识。之后按西门子说明书上的步骤做动态优化,这时变频器根据电机参数做自动参数设置并记在存储器内。然后带负载运行     440的没作过 ,不清楚

网友B:
“西门子粉丝”说得很好。静态的不叫优化。叫“辨识”,也就是说,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
比如:西门子的6SE70,参数P115=1是静态辨识,参数P115不等于1,是优化。
再比如:西门子的MM440,参数P3900=1/3;P340=1是静态辨识,P1910=1/3是优化。P1960=1是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