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谁知道三极管C9012,C9013,C9014管脚图
就是E,B,C的排列

网友A:
型号商标平面的下方,从左至右:E,B,C.

楼主:
谢谢,是字朝自己,管脚向下,从左到右E,B,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字朝自己,管脚向下,从左到右E,B,C吗
对.
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PN结的电压降来判断:
Vbe>Vbc.
即发射结的压降大于集电结的压降.

网友B:
这是新管子这样,老管子不是这样的,自己测下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