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温度过高

楼主(2007-03-19):
请问各位大侠,有一功率为30KW(额定电流58)的电机,B级绝缘,工频运行,电机运行电流为71A,功率因数为0.55,电机散热片上温度为80度,运行了几分钟就停了下来.与它电源取同一母线还有一台.也是30KW,功率因数为0.7,一切运行正常.请问第一台电机有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情况呢?判断是电机本身问题的话,那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A:
71A
已超出额定电流,是否平衡?若平衡说明电路问题不大。重点检查轴承和负载情况。

楼主:
是平衡的,测出的有功为27KW.

楼主:
是新的电机,我们正在调试呢.同时安装3台,就这台运行不正常.

网友B:
定子与转子配合间隙超差

网友C:
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D:
电机本身问题   顶

网友E:
你的电机是用在那一类了,什么形式启动方式,进线电缆多少平方

网友F:
个人认为是温度过高导致电机保护启动!

网友G:
先看空载电流,如果过高说明电机本身问题。轴承室润滑油过多也会造成启动运行困难,过负荷跳闸。

网友H:
电压是否达到额定值?

网友I:
电机电缆温度高吗?检查一下各连线接头。

网友J:
个人认为:电流71,不是过载就是偏相导致热保护动作

网友K:
新的?电机这台接线是不是连接可靠?其他原因都说了

网友L:
热保护跳了,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M(2007-04-24):
电机有一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