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时钟

楼主(2007-03-19):
使用S7-200的时钟读取指令读取出来的时间数据只有在16进制显示时才是正确的,请教朋友们如何将其转换为整数?我想使用分钟、秒作为计算数据,但一直找不到能把它转换为整数的方法。

网友A:
西门子有一个转换得库,留下Email 给你发去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的朋友。我的Email:wufang_22004@163.com

网友B:
楼主,有没有PID程序,我用的是S7-200,谢谢
我的邮箱:zhaofuling2000@yahoo.com.cn

网友C(2008-12-02):
请问时钟读取库中的地址,可以是哪些存储器。如果我存到VD,那该怎么读取呢?

网友D:
用READ_RTC指令,
再用BCD_I,I_D转换就可以了~
我给你例子是TD400C来显示时间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chinab.qupan.com/5034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