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请各位高手赐教怎样学习?
主要学习哪些方面?谢谢!

网友A:
学PLC,首先要有一套设备(电脑、编程软件、PLC、开关电源、通讯/编程电缆),还要有PLC的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你可以一条政令、一条政令地去熟悉,把手册上的每个例子都做一遍,看看效果。全部指令熟悉后去找个工程(或者自己想象一个工程)去实际做一下。
有师傅当然最好,可以少走弯路,没条件时自己去努力,不要指望网上有人肯把你从幼稚园培养到博士后(除非你出的学费比私立学校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