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V5.3出现的怪故障

楼主(2007-03-19):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编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环境是 WINXP+WINCC6.0+S7 V5.3) 我编写了一个程序 在上位机中能看到程序是运行的 (运行的程序显示 绿色)  但是在现场(PLC柜中继电器不亮,用表测无输出)却不能运行  小弟苦思几天还是查不出原因

网友A:
输出模块到继电器线圈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B:
1. 检查开关量输出点的绿灯是否点亮!

2. 按你说的情况(能看到程序是运行的), 请检查开关量输出位在后续程序中是否被置0! 推荐: 对同一个开关量输出位的逻辑运算, 将其集中在一个network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