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请问如果我想用温度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就是温度高了降频,温度低了升频。
应该怎么做,具体点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顶一下  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比较新鲜,不过控温和控水应该相似,可以的。

网友B:
方法?????????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C:
这个好办
你可以用一个温度传感器,精度高一点的你就用PT100,差一点就用NTC,做一个电桥电路,将传感器电阻的变化放大成电压的变化,用这个电压再去控制变频器。不过你要有相当水平的电子基础才行。

网友D:
有许多的变频器自己带一个“工艺调节器”,变频器本身就可以做:恒温/恒压/恒流/液位等等控制,那里的说明书很详细。比如,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就是这么一种变频器。

楼主:
这个是用PID调节吧   应该有个目标值和实测值???

网友E:
选一温度控制器,有模拟量输出的.与变频器进行PID调节就行了.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