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请教一下
三菱F1-40MR PLC
一个触点控制右侧三条指令
                                   F671 K601
                                   F672 K610
                                   F670 K103
                                 不知啥含义?

网友A:
F671  K601 指定复位终止元件号。
F672 K610  指定复位起始元件号。(S601~S610复位)
F670 K103   RST  Y、M、S全清。(K103与K26功能相同)

网友B(2017-05-09):
回复 网友A:
88  OUT  F671
89  K    200
90  OUT  F672
91  K    460
92  OUT  F670
93  K    040

您好,看到您的帖子,那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相关资料,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