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设备开机时伺服电机以很快的速度冲到最高点(超过限位),然后就报AL51过载,把MR-J2S-40A拆下来送到外边检修说是输出端短路(UV输出短路),说是需要更换模块,是真的吗?

网友A(2007-10-29):
短路就不可能动了。

网友B:
检查下UVW的接线有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