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我使用FX-20P-E编程器读取程序时(运行状态),在277步时按EAD键+GO,画面出现277  EAD   288  NOP  299  NOP......怎么恢复到原态。求求各位大侠。急急急.....

网友A:
看来是你把后面的程序删掉了,不过按你说的就按一下END就把后面的删掉,我没有试过。但是要是真出现这样的现象,恢复是不可能的了,后面的程序只有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