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2007-03-19):
我买了一台5.5KW的变频器,用来拖动一台5.5KW的电机,经说明书调试试运行后,空载变频经检测输出电流为5A,但用钳形表量出输出电缆线电流为23A左右,带负载运行约十多分钟,电机停转,变频器掉电保护,经故障代码显示低压.输入输出电压正常,波动在3%.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用什么办法可以排除

网友A:
应该是欠压保护,发生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的问题,如馈电线过长造成压降过大,或是有其它大功率设备启动造成的压降.变频器输出是流用钳形电流表是无法检测准确的,可以测量一下输入电流.同时变频器设置不正确也会造 成输出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