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19):
本人用单相可控硅做了一个直流电机调速板(有过零检测),可是在关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座)时电机总是要动一下。

         不知道哪位高工能帮我一下。先谢谢了!luhechai@yahoo.com.cn

楼主:
为什么只有看的?

楼主:
是没人会呢还是不屑一顾?!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B:
的确不清楚啊

网友C:
把图贴出来,你是不是桥式整流直接带电机,改变励磁电压来调节转速的?

楼主:
我调节的是永磁电机,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D:
把储能电容改小点问题就应该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是你在拿掉电源的情况下,而储能电容放电造成的,或者你可以在可控硅控制级加上一个反向击穿二极管,这样你拿电源时,可控硅直接对地放电

网友E:
都不是,你用的电路有毛病,在可控硅触发电路被封锁的状态下,电机停止状态,把断电的逻辑控制设置好就可以了,比如,在你的进线处加一个接触器,先将主电路断开,然后再将控制电路(触发电路的电源)断开,最后断进线柜开关电源,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了。
如果电机在停止状态,强电和弱电一起断,就会在瞬间激活触发电路而导致电机动一下。哈哈。

传动控制系统的上电、断电顺序是有讲究的,要符合正确的逻辑关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