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这里

楼主(2007-03-19):
哪位高人知道,6RA7087 6DV直流装置是否会中病毒,为什么两台同样地装置都出现没有X26号点火脉冲。

网友A:
中病毒倒是不会,如果装置的参数没有改动的话,一般是设备外部的某些检测信号不满足要求。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可是我们已将装置中的板子几乎全部更换也没能解决问题。用U840进行点火试验时X26还是没有脉冲。恢复工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B:
是原装的还是裁板?最好再换一台试一试.

楼主:
板子是从另外一台正在使用的装置上拆下的。所以我想板子是好的,我一直认为是软件的问题,但又不知从何下手,因所有的装置参数都不可能封锁一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