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0):
题目要求:
四工位组合机床是由 4 个工作滑台各载一个加工动力头组成 4 个加工工位。除了 4 个加工工位外, 还有夹具、上下料机械手和进料器 4 个辅助装置, 以及冷却和液压系统共 4个部分。机床的 4 个加工动力头同时对一个零件的 4 个端面及中心孔进行加工, 一次加工完成一个零件。由上料机械手自动上料, 下料机械手自动取走加工完的零件,
组合机床有全自动、半自动、手动 3 种工作方式。

重谢  多谢

网友A:
你的四轴都采用伺服控制吗?说明白一些。

楼主:
多谢
没有要求的,不过我认为直流的或交流的比较简单写吧,步进的话 控制麻烦些,伺服的贵呀  还有主要是帮我设计机械部分 的装配示意图 :机械手  工位 等的位置  怎么动作诸如此类?

楼主:
啊的
还有您认为  四个轴的动作用液压还是电机好些?

网友A:
液压好一些,另外还要看你四轴动力头作何用,镗、铣、钻还是别的什么方式?

楼主:
a
就是考虑最简单的  如打孔 扩等等

网友B(2008-03-27):
12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