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数字开关量信号传输

楼主(2007-03-20):
今有一加压水泵站用于向远处(距离4KM左右,高差120M左右)的水塔送水,泵站和水塔之间多为丘陵和树林,两地通讯拟选用无线控制:

1。在水塔上面装设了两个液位信号,高液位用于控制水泵停止,低液位用于控制水泵启动,在水塔处设一数字信号发射装置,将高低液位两个开关量接入该发射装置,然后发射两个数字开关量信号至水泵站处控制机组的启动停止。

2。在水泵站处装设一个数字信号接受装置,用于接受水塔处发射过来的水泵启动或停止信号,然后产生两个开关量输出(我用来控制机组启动停止的)。

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发射设备和一个接受设备,请高手帮忙看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最好能提供个设备名称厂商什么的。

另:两地如果直接铺设信号电缆的话,这么常的距离有哪位做过开关量通讯吗?不知道能不能这场通讯?

卖广告的麻烦不要回帖。。。烦啊

网友A:
我公司的LZ713I GPRS DTU和LZ953I CDMA DTU带有IO开关量的控制功能,完全满足你的需求,欢迎你来电或者加我QQ、MSN来详细沟通。

网友B(2007-04-23):
首先楼主的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但铺设电缆肯定是不合适的,你可以采用GPRS.CDMA的传输设备,当然这种设备得有模拟量输入输出,并且你的泵站要有相应的internet网络,或者有GPRS 设备可供访问。

网友C:
用zigBEE可行,还不用交费。

lzh@bocon.com.cn

网友D:
菲尼克斯有相关的无线产品,可以咨询厂家,我也准备使用,办事处答应给我试验品。

网友E:
用一个GPRS传输模块和一个  RTU模拟量采集模块就可以了
淄博蓝海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淄博市张店齐赛科技城3027室
电话:0533——2609231
联系人:崔小姐
Email: zblht-1@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zblht.com

主要经营:1.工业自动化控制
         2.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应用软件开发
         3.销售无线数据传输采集模块(D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