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0):
我们单位现在需要购买一台用作搬运的工业机器人,抓重35kg,用哪个品牌的比较好啊?当然性价比也是比较重要的。由于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
有人给我们推荐了MOTOMAN-HP165 报价是45万
也有人推荐了FANUC R-2000ia/165F 还没有报价

网友A:
如果简单搬运的话没必要用6轴的工业机器人吧

网友B:
对速度是否有要求?  对位置是否有要求? 传送距离是多少?   是否还要其他功能?。。
有了这些才可选

楼主:
谢谢两位的意见!
我们对速度有要求,因为要与目前使用的机器相配合使用,在一个周期内,要求机器人完成抓取——移动一定的距离——放下——再抓取——空中旋转180度——再放下——再抓取——移动距离后放下,是不是应该要6轴的啊?

网友C:
关于机器人
您好,您可以选择Nachi SH-133/166系列 6轴的机器人,根据您的要求,Nachi SC-50F小型机器人也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如有需要请打电话010-58205238,
也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网站http://www.yongshide.com/

网友D:
其它参数:行程、负载、最高速度、精度。也是需要的,这样才好选?

网友E(2007-05-16):
听说过库卡吗?在欧洲很有名的做柔性设备和机器人的公司,现在注册有上海有限公司,机器人的技术和质量都很好,性价比很高,有兴趣可以联系135 9431 1908李先生

网友F(2007-06-27):
不知道工作环境,工作范围等,周期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是感觉用首钢MOTOMAN就可以了,性价比比较高,环境不好用川崎的也行。

网友G:
串联的可以看看KUKA的机器人,并联的可以考虑ABB的。

网友H:
FANUC的机器人要比安川的好一点

网友I(2013-02-21):
本人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来看看

网友I:
不必追求品牌,合适就行了

网友J(2013-03-31):
要不用国产,广州数控机器人已经量产,本人也有参加开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