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才更安全?

楼主(2007-03-20):
我公司是做设备的,但有个问题是:客户总是找借口不想全额付账,于是我给设备加了一个使用期限,一般在一年后会有些误动作。然后加上密码。
但现在的FX密码如同虚设,一般人都可以解开,那么那个期限也会很快被改掉。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FX3U加密目前还没办法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加密目前还没办法解开

FX3U好像有些太浪费了,除了用FX3U以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让FX的密码更安全或者让使用期限不容易被修改的办法了吗?

网友B:
是你技术不好,你用单片机控制
看他怎么解

网友C:
一样可以解,呵呵,就看对方的决心有多大了
用个别的品牌好了
好的就用西门子
太贵了就选台达EH的好了,相对来说都比FX的保密性好。

网友C:
另外如果有触摸屏的话触摸屏也可以锁住的。呵呵,

网友D:
呵呵;还是不要这样考虑;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
我搞过多年维修,知道设备没有资料的难处。

网友D:
还是与客户商议其它的收款方式;这种不要用;

网友F:
对头,不给客户资料现场维护非常困难.往往会选择替代品,不用你的产品,这样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