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0):
我单位消防泵房有一台2.2KW排污泵,是2000年安装的,只是偶尔在清洗消防泵房的时候,排排水,最多一年能用上一、二次。前几年很好用。从去年开始出现空转不能排水,从管道上拆下来后检查,管道里什么都没有,泵也正常,重新安装后又正常能排水了,但是今年又不行了,又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的怎么解决的吗?请教教我。谢谢!

楼主:
看的人不少,都没遇到过这样奇怪的问提吧?

网友A:
没有碰到过,说不上来

网友B:
要不要先灌水的?

网友C:
是潜水泵还是自吸泵?电机没问题的,管里有空气,

网友D:
你没有说清楚泵是什么工作方式,不好判断。

网友E:
泵入口可能空气太多

网友F:
泵不排水,是因为有空气,或者叶轮有问题

楼主:
诸位没看清楚我的话吧。出现故障后我把它从管道上拆下来后,什么也没发现就把它再重新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G:
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水池内有淤泥.因停用太久,淤泥堵死进水口,当你拆卸的时候,管内水把淤泥反冲掉了,所以拆下来看不到堵塞,装回去自然就没有问题了.清淤即可.

楼主:
回答10楼的朋友。没有淤泥。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网友H:
主要是它待在底下的时间太长了,想出来透透气。哈哈

网友I(2007-04-21):
以后你就不用再拆下来了,用锤子敲几下就行了,该泵应每月转一转才行

网友J:
我认为是你的泵启动力距不够.这样的事我也遇到过,由于刚开始管里有水电机不能启动.当你把管里的水放了,泵出口就没压力了电机就能启动了,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K:
我就遇见好多这样的情况,排排水,一般都能好,大多是里面有空气了

网友L:
经常运转一下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淤泥,锈蚀等。

网友M:
解决最终问题
时间太长,水泵排排空气就行了!!!!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M:
好简单,排排空气就好了!如不可以,在进水处加装一个单向阀就可放心了!!!!!

网友M:
排排空气,不可以,在入水囗加装单向阀应该可以了!!!

网友J:
你们有没有搞错.什么叫潜水泵,潜水泵还要排空气吗,你们是在哪能里学的电工技术

网友N:
你先回水后在开

网友O:
你的管道是否安装了单向阀?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猜测问题就在这里,有空气的话,是打不开单向阀的

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网友P:
楼上说的有 道理,我们单位消防室排污泵也是同样的问题,有水打不 出
以为是阀关了,后来检查不是 的,因为排污泵它的进水口在泵身底下长期不用是会堵的
要定期开的,排污泵一般都是 潜在水里的所以不 存在空气问题,要么进水堵要么出水堵
只要泵运转的方向对不可能不出水的!!!!!!
    共同探讨      共同进步

楼主(2007-08-13):
引用 网友O:
你的管道是否安装了单向阀?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猜测问题就在这里,有空气的话,是打不开单向阀的

如有错误,请多指教
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不过我这个泵由于是长期浸泡在水里的。不会有空气吧?

网友Q:
我认为是电机的转向反了,即电机的相序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认为是电机的转向反了,即电机的相序发生了变化

不是这个问题。早试过了。

网友R(2007-10-20):
我想应该是水泵漏气

网友S:
你的水泵是不是抽真空呀?

网友T:
再从管道上拆下来后检查,重新安装。呵呵

网友G(2007-12-20):
现实维修过程中最新分析发现:排污泵叶轮与泵体间隙一般较大,当电机推力轴承磨损严重时使转子下沉,造成叶轮与泵体的间隙增大。在扬程较低时可有水排出,但压力小很多;当扬程增高时,因为叶轮与泵体间隙增大使扬程降低,故没有水排出。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就是这问题,在你拆卸敲打的过程中,无意中使间隙恢复正常,所以装回去自然就可以用了。这种情况换新推力轴承,或在转轴下加垫片即可解决。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R:
没有碰到过。不知道?

网友U:
我想应该是水帮里进空气了!还有你那水帮是不是真空帮

网友V:
是污泥把进水口堵了,你只要把水泵拉起放下,重复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消防泵房有一台2.2KW排污泵,是2000年安装的,只是偶尔在清洗消防泵房的时候,排排水,最多一年能用上一、二次。前几年很好用。从去年开始出现空转不能排水,从管道上拆下来后检查,管道里什么都没有,泵也正常,重新安装后又正常能排水了,但是今年又不行了,又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的怎么解决的吗?请教教我。谢谢!
------===这种情况太多了,如果转速叶轮没问题管道内充满水必然好用,泵内没水都是空气就是不出水,虽然重新组装一遍好用了,肯定这期间泵内进去水了才好使的,

网友X(2008-07-20):
可能是有空气吧!还有就是排水管有阻塞吧!

网友Y:
我遇到过,我是这样操纵的.
   1.扎刀投上后我发现电是反转,可能是上面管子空气压力大,因为每次抽水后.管子里边的水全部返回来了.
   2.首先投上扎刀不成功.在投下扎刀,再投上扎刀就行了.

网友Z:
泵里有空气.这么简单.你还分析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