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0):
小弟初涉工控,望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A:
WINCC是上位机(PC机)上用的组态软件,功能强大。
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和操作面板的组态软件,目前能对触摸屏和操作面板进行组态,或对PC机进行简单的组态,功能较弱。
根据西门子的说法,将逐渐把WINCC的功能溶合到WINCC FLEXIBLE中,但目前还没有实现。

网友B:
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和操作面板的组态软件
是不是触摸屏只能用wincc flexible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