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20):
我想将4~20mA变化信号转换成数字的变化,如何实现那?谢谢!!!

网友A:
用A/D转换模块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显示,买台厦门宇电的AI仪表即可。

楼主:
是的,最好有接点输出

网友B:
厦门宇电的AI仪,表完全可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你可去它的网站上看一看。

http://www.yudian.com/products/2pro_ai.php

楼主:
产品资料与接线图没有吗

网友B:
有呀,资料下载即可。
http://www.yudian.com/quick/download.php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产品过多,具体哪个是?

网友B:
你下AI-701说明书就行了,AI仪表的通用性很大,按你的要求对输入信号、显示数值及小数点位置、输出接点等进行设定即可。